求救QMC5883的使用?

楼主(2022-08-05):
新买了一块QMC5883作电子指南针,但是完全不会用,求有用过的指点如何安装和XYZ的数据,如何转换成实际的角度?

网友:
请教大神帮忙解答。

网友:
建议你仔细研究下规格书,一般磁力计规格书上有关于XYZ轴和1脚的关系图的,安装时候肯定要在主机上安装的足够平衡并远离磁干扰源,才能得到最佳效果,转换成角度这方面的话,是利用矢量关系来测定航向角的,具体的建议楼主自己看看磁力计工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