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脚判定及工作原理?

楼主(2022-08-05):
    分别用模拟数字表量的方法?6 k% ]  }, L6 W, z6 P

网友:
    mos管比较好判断的是栅极G,漏极D和源极S不好区分。

网友:
    mos管有用的管脚就是三个:源极、漏极、栅极。多余的管脚或者是同名管脚(在内部和漏极、栅极相连,特别是有些大功率管),或者是空脚(没有内部连接,只起焊接固定作用)。

网友:
    首先说一下数字表和模拟(指针表)的区别,数字表的红、黑表笔对应代表正、负,指针表的红表笔代表负,黑表笔代表正,这是表的原理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