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T1163,摩托车大功率闪光器

楼主(2022-08-05):
MST1163是一颗带有缺灯指示功能的大功率闪光器。它被广泛应用于摩托车领域。
在使用该芯片时,只需将电池正极与芯片VIN引脚连接,VOUT引脚与灯泡进行连接,CEXT引脚外部放置一个电容,一旦串联开关将VOUT引脚连接到灯泡上,设备就会开始打开/关闭,占空比为50%。
连接在CEXT引脚和VOUT脚之间的外部电容用于储存电能在设备导通期间为设备供能。
当检测到低负载(输出电流低于IDF)时,闪烁频率会自动加倍。
内置多重保护机制,防止在部分异常应用下闪光控制器以及电动自行车上相关供电线路发生损坏,并且能够在应用恢复正常后自动解决保护。提升闪光控制器自身可靠性的同时,降低电动自行车整车返修概率。
MST1163也可作为带有附加开关的单片式危险指示器使用.
特点
        简单的3PIN封装
        低负载时闪烁频率翻倍
        逐个周期芯片过温关断保护
        输入耐压高达51V
        芯片内部集成时钟电路,闪烁频率稳定
        过流保护
        短路保护
        典型导通内阻:60mΩ
        输入过压保护:27V
        可用封装:TO252-3

应用
        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闪光控制器
        霓虹灯控制器
        报警控制器
        信号灯控制器

网友:
    这个芯片用在摩托车中可以进行过流和过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