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16.6的allegro突然出现“无法定位程序输入点cdsAssetHandler与动态链接库

楼主(2022-08-05):
    各位大侠,我破解完16.6后,有一天突然打开allegro.exe,出现“无法定位程序输入点cdsAssetHandler与动态链接库cdsCommon.dll”上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首先看下您的软件的两个服务是否启动了,还有就是看下服务的配置文件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看下您的软件的两个服务是否启动了,还有就是看下服务的配置文件是否正常。

请问怎么看

网友(2023-02-17):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过是libsman.dll,后来我用DOS运行了一下,发现这个程序文件没办法执行,而其他的文件是已加载的状态,所以我怀疑是不是这个文件坏了,又或者是系统不兼容,在regsvr的时候没办法加载,要不重下这个dll,然后拷到C盘里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