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蓄电池充电器电路

楼主(2022-08-08):
电路工作原理:该电路由整流、稳压、限流部分电路组成,采用浮充方式充电。
  整流电路:主要由降压变压器T、整流桥BR组成。把市电变换成适宜的脉动直流电。
  稳压电路:主要由V1、VT1、R1、R2和RB组成。R1和R2检测充电器的输出电压,并向V1的R端提供反馈电压。充电时充电器的输出电压不能超过限定值。12V的电池限定值为14.4V,当输出电压达到14.4V时,R1和R2的分压刚好为2.5V,当输出电压再升高,V1马上导通。分流作用使VT1的基极电流减小,调整管VT1的分压增加,从而减小了输出电压。
  限流电路:主要由VT1、v2、Re1组成。Re1用于检测充电电流。在充电初期(或误将蓄电池的极性接反时),充电电流较大,从而危及VT1及蓄电池的安全。12V/44A·h的蓄电池最大的充电电流为11A,平均电流为8A,当充电电流达到最大值时,Re1上的压降刚好为2.5V,过流时V2马上导通,使VT1的基极电流减小,则集电极电流(充电电流)也随之减小;充电电流不过流时V2不导通,对VT1没有什么影响。为确保可靠地工作,最大充电电流一般都小于允许的最大值,所以Re1的阻值可选的稍微大一些。在该例中,Rel取0.24Ω,最大充电电流为10A。
  元器件选择:为保证电路都可靠地动作,要求流过R1、R2的电流至少在1mA以上。为便于调节,R1选用20kΩ的多圈电位器,调好后用漆封好。Rb的确定比较困难,总的原则是:正常充电时,Rb的阻值要小一些,以保证VT1的基极有足够的电流;而在输出出现过流时,Rb又要大一些,以便V2稍一导通,VT1的基极电流立即减小,据此折中选取Rb的阻值为200Ω。充电时BR与VT1都有不同程度的发热,建议加装适宜的散热片,若条件允许可装风扇冷却,效果更佳。

网友:
这东西好啊,看看,学习学习

网友:
谢谢,看到了很不错

网友:
在一起互相交流共同进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