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0MHz 轨到轨运算放大器MS8092参数与替代

楼主(2022-08-08):
产品描述

MS809x 系列是一种易用的、低成本的轨到轨输出电压反馈放大器,它具有典型的电流反馈放大器带宽和转换率的优势,同时也有较大的共模电压输入范围和输出摆幅,这使它很容易在单电源 2.5V 的低压情况下工作。

虽然成本低,但 MS809x 却有着全面出色的性能。它提供了高达350MHz(G=+1)的带宽,同时 0.1dB 平坦度也达到了 125MHz(G=+1)而且每个放大器只需 4.3mA 的功耗。

MS809x 系列的低失真和快速建立时间是它成为高速 A/D 或 D/A 缓存的理想器件。MS809x 有一个电源关断特性可以减小功耗电流到 75uA。这些特性使 MS809x 成为便携设备和电池供电应用的理想选择,因为这些应用对尺寸和功耗都非常严格。放大器的额定工作范围为-40°C 到 125°C。

主要特点

轨到轨输出2mV 失调电压 (Vos)

高速-3 dB 带宽:350MHz (G = +1)

压摆率:265 V/μs0.1%建立时间:32 ns

宽电源电压范围:2.5V 到 5.5V

输入共模电压范围 (Vs=5V):-0.2V 到+3.8V

视频特性 (G=+2,RL=150Ω)0.1dB 增益平坦度:70MHz

差分增益误差:0.004%,差分相位误差:0.08°

低功耗:每个放大器 4.3mA,关断时只有 75uA

应用

图像

光电二极管前置放大器

专业视频设备和照相设备

手持设备

DVD/CD

基站

有源滤波器

模数转换

MS809X系列替代

MS8092 PIN TO PIN AD8092

MS8093 PIN TO PIN AD809

MS8094 PIN TO PIN AD809

封装图

管脚图

管脚说明图

应用信息

驱动电容负载

MS809x 系列不仅对驱动电容做了优化,对带宽和速率也做了优化。输出电容在放大器的反馈回路会增加一个极点,这会导致过大的尖峰以及可能的振荡。如果应用中有驱动电容的要求,可以考虑两种方案:(1)在放大器输出端和负载电容间串联一个小的电阻。(2)增加整体的噪声增益来减小放大器反馈回路的带宽。

图 1 展示了使用串联电阻方法的单位增益的跟随器。电阻把输出与电容分离开来,更重要的是在反馈回路中创建了一个零点,这就补偿了输出电容的极点。

电源旁路设计

MS809x 系列不仅可以在单电源+2.7V 到+5.5V 的情况下工作,在双电源±1.35 到±2.75V 也同样可以工作。单电源工作时,用一个 0.1μF 的陶瓷电容接在 VDD 附近来旁路电源 VDD。双电源工作时,VDD和 VSS 都要旁路到地,可以 0.1μF 的陶瓷电容,如果使用 2.2μF 的钽电容,效果更好。

好的印刷电路设计技术,可以减少运算放大器输入和输出的杂散电容,使性能得到提升。为了减小杂散电容,把外部元件放得离器件尽可能的近,使线长和线宽最小化,而且尽可能的使用贴片元件。

对于高速运放来说,强烈建议把器件直接焊在电路板上。尽量减小高频大电流环路区域,使 EMI(电磁干扰)最小。

接地

对于高速电路设计,地线层非常重要,电流路径的长度使感性接地反馈的电流加速而产生一些不希望的电压噪声,宽的地线环将减小寄生电感。

输入输出连接

为了减小电容耦合,输入输出的信号路径不要并行,这样会减少不希望的正反馈。

典型应用电路图

网友:
经典的东西,必须得支持

网友:
在一起互相交流共同进步。||ヽ(* ̄▽ ̄*)ノミ|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