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制作总结

楼主(2022-08-08):
PCB制作总结
一、PCB制作注意事项
1、电源
1)根据设计要求选择电源,线性电源纹波较小,发热量比较大;开关电源纹波较大,但其可靠性高,效率高,温升小。在实际设计中,要通过对比各种参数确定。
2)选择好电源种类之后,首先计算电源电流大小,根据芯片需求进行设计,一般电源电流要大于需求电流。计算电流时要考虑瞬时电流的大小,布线时应依据线上可能通过的最大电流计算宽度,实际线宽大于其理论宽度,使他能通过更大电流,防止瞬时电流过大而使线烧坏发生断路。
3)电源线、地线的走向与数据传递的方向一致,能增加抗噪能力。
4)PCB布电源线时尽量增加宽度,在必要情况下可以用铜皮覆盖增加线宽
2、去耦电容
1)电源输入端加10-100uf电解电容,每个集成电路芯片安置一个0.01uf陶瓷电容,或者每几个芯片加一个钽电容(高频阻抗小,漏电流小)。
2)可以在电源线和地线之间直接接入去耦电容。
3)电容无引线或引线要非常短。
3、
    1)在高速PCB板中应尽量降低地线阻抗, 应采用多点接地法加粗地线,或者采取大面积地覆铜。
2)重要的信号线周围最好用地线隔离,使信号不容易受影响。
3)差分对之间不能用地线进行隔离。
4、板型要求
1)焊接面焊盘距离板边≥4mm
    2)元件面元件的外形距离板边≥3mm
    3)焊盘间距应≥0.5mm(纵向)焊盘间距应≥0.8mm(横向)
4)定位孔位置,距边缘5±0.5mm,下方定位孔直径3-3.5mm,上方2.5-6mm
5、数字电路,模拟电路
尽量将两部分分开,两者地线不要相混,远距离共地或者不共地,加大其地线接地面积
6、返回电流
返回电流的流通返回电流通过接地印制图案的路径由电流的频率决定:
1)返回电流为直流的情况,返回路径是最短的直线
2)返回电流为高频电流的情况,返回路径是按照原路径的形式流通,也就是说,高频电流返回按原路径时,其阻抗变低,若采用直线返回则阻抗变高。
    对于返回信号电流的平面跳跃问题,有许多解决办法
1)合理安排板子,使高速走线的返回电流不在平面之间跳跃。这可以通过限制每条走线从一开始就保持在同一层上来实现。
2)限制走线,使它一开始就保持在离地平面最近的一面上。
3)在每个信号通孔旁边提供接地通孔,这样做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让返回电流在平面之间跳跃。
4)确保到处都有许多接地通孔。无论一个信号通孔在哪里,它的返回电流将不用转移很远去找一个地方跃层。
7、关于功率、电流的计算
1)通常我们在数据手册上看到的标称值是电路中每个元件的功率VI求和得到,是在没有负载的情况下的静态功耗。在计算电流设计线宽时,应包括动态功耗和驱动重负载时的功耗
2)动态功率是电容充电和放电消耗在驱动电路中的功率=FCVcc^2
3)驱动重负载时的功率应先根据阻抗大小计算出电流,然后根据电流、电阻计算出消耗功率。
4)计算线宽时,要考虑瞬时电流的大小,使用其最大值进行计算。
8、线宽
    1)对于有线宽要求的器件,线宽严格按要求进行设计。
2)一般国内加工厂能做到  4mil线宽 4mil线间距(技术已较成熟),线宽越宽,阻抗越低,能通过的电流越大
3)但走线越长越宽,天线效应越强,特别是在高速板中更为明显。
    4)线宽计算公式
PCB覆銅有厚度之分(有的叫底铜厚度)一般有0.5盎思-18um厚度(最常用的一种),1盎思-35um厚度,2盎思-70um厚度,随你选择.如需要更高厚度如3盎思,4盎思线路板厂可以电镀解决可度铜,度银,镀金
对于要求比较高的线或接口(比如金手指)采用镀金工艺。
PCB布线时首先要设置走线宽度,在此使用下式计算线宽与电流的关系:
                     I=KT^0.44A^0.75, W=A/d
式中  K——修正系数,一般覆铜线在内层时取0.024,在外层时取0.048;
      T——最大温升,单位为℃(铜的熔点是1060℃);
      A——覆铜截面积,单位为平方mil;(注意不是mm,是square mil)
      I——容许的最大电流,单位为安培(A)。
    大部分PCB的铜箔厚度为35um,无特殊要求下d取35um
用铜皮作导线通过大电流时,铜箔宽度的载流量应参考表中数值降额50%去选择考虑。
9、线间距
    1)有具体线间距要求的线要按其硬件设计手册进行设计,比如时钟线、重要的信号线(DDR内存要按其布线要求进行布线)。
    2)一般无特殊要求的走线可按IPC-9592标准计算方法
导线间距(mm)=0.1 + Vpeak(峰值) x 0.005。
10、严格控制布线长度
    1)对于信号要求比较高的电路比如在DDR设计中,布线长度有严格要求,差分对线长差,信号线长度必须按技术要求设计,保证信号完整性。
2)关于有引脚器件,尽量减小引脚长度,能减小在高频情况下的分布电感。
11、EMC设计
    首先要了解EMC的基本测试项目,然后根据各测试项优化电磁兼容性。
1)EMC常用元件:磁珠、共模电感、滤波电容
磁珠:    应用于抑制信号线、电源线上的高频干扰和尖峰干扰,也具有吸收静电放电脉冲干扰的能力。
共模电感:抑制共模信号,不影响差模信号。
滤波电容(穿心电容):滤除高频电磁噪声。
2)以电源何地之间的介质厚度(H)为单位,若电源层内缩20H则可以将70%的电场限制在接地层边沿内
3)对噪声敏感的线不要与大电流、高速开关线并行。
    EMC的优化还需要在设计中不断总结。
二、DDR布线规则总结
1、差分对
    差分走线必须是等长、等宽、紧密靠近、且在同一层面的两根线
CLK0+、CLK0-以差分形式布线,抑制共模噪声
单端阻抗40-50ohm;线长差10mil;线宽最小4mil,常用5-6mil,在布线层允许的情况下5-8mil;与其他信号线间距4W(4倍线宽)。
    DQS0_N、DQS0_P以差分形式布线
DQS1_N、DQS1_P以差分形式布线
DQS与时钟信号线不相邻。
此两对线称为伪差分对,差分对线间距4-5mil;单端阻抗40-50ohm;线长差10mil以内;线宽最小4mil,常用5-6mil,在布线层允许的情况下7-8mil;线间距最小15mil,一般为2-4W。
2、数据信号
DQ0-DQ15 数据线:线宽最小4mil,常用5-6mil,在布线层允许的情况下7-8mil;与其他信号线间距4W;单端阻抗40-50ohm;
3、地址信号线、控制信号线、命令信号线
线宽最小4mil,常用5-6mil,在布线层允许的情况下7-8mil;与DDR其他信号线间距2-3W,与其它非DDR连接线间距3-4W;单端阻抗40-50ohm;线长不超过4inch。
4、为了让确保DDR接口得到充分利用,推荐以下顺序为DDR内存布线
1)数据线信号线布线
2)地址、命令、控制信号线布线
3)时钟信号线
5、地址和控制信号线电阻功率
最坏情况的功率耗散
Power=I^2*RT=13mA*47ohm=7.9mW
小的电阻能使功率耗散达到极值1/16W。
6、VTT电压限制
    VTT为终端匹配电阻的电源,具有较大的瞬时电流,对于一片DDR负载,往往在2A到3A,布线时需要注意其线宽。

驱动输入源依据于下列终端方案
(VDDQ(max)-VTT(min))/(RT+RDRVR)=(1.575-0.798)/(47+20)=13mA
驱动接受器依据于下列终端方案
(VTT(max)-VOL)/(RT+RS+RDRVR)=(0.798-0)/(47+0+20)=12mA
7、VREF
1)VREF的噪声和偏差能导致潜在的时序错误、不需要的震荡和内存总线不稳定。为了避免这些错误,VREF和VTT不能放在同一层。
2)需要加0.1UF去耦电容。
3)与其他线之间的间距必须大于20mil。
    4)对于轻载,(小于四个DDR3)可以通过简单的电阻分压产生VREF。这样VREF可以跟踪到VddQ的任何电压变化。
    5)对于较重的负载小于四个DDR3,可使用IC来产生VREF
以上参数参考freescale DDR3-Layout_Design
三、hi3521硬件设计总结
1、电源
1)CORE电源,连接数字1.0V电源,电流预计5A,选型按至少20%降额设计。
2)IO电源,连接数字3.3V电源,电流预计400mA,选型按至少20%降额设计。
3)DDR电源,连接数字1.5V电源,电流预计350mA,选型按至少20%降额设计。与所对接的DDR采用统一电源设计。
2、与DDR的链接问题
1)阻抗匹配问题

海思3521输出阻抗以上表所示,在配置好模式之后,根据输出阻抗确定匹配电阻的大小。如果选用DDR3,就考虑1.5V供电的三种模式。可以再确定模式之后,再确定DDR上匹配电阻的大小。
    2)DDR3时钟线的连接,上拉120ohm电阻,下拉120ohm电阻,
线长必须在4inch以内。走线长度差小于5mil。
3)走线
DQS走线以CLK长度进行参考,与CLK长度偏差600mil,差分长度偏差小于5mil,差分阻抗100ohm;
DQ走线以DQS长度进行参考,偏差50mil,同组同层走线;
DM走线以DQS长度进行参考,偏差50mil;
地址线以CLK长度进行参考,偏差500mil;
3、需要差分对布线的器件
hi3521连接时,需要用到差分对的地方:USB接口、485总线、网口、硬盘数据接口、HDMI接口。
4、与其他器件的具体连接参数参考hi3521硬件设计手册。

三、关于成本优化的总结
制作PCB成本:制板主要成本是板子层数,层数越多,板子越贵。一般常用的为双面板、四层板、六层板。此外,线宽、线间距、埋孔、铜皮厚度、板子厚、板子大小也与成本有密切关系。现在国内一般工厂能做的是线宽4mil,线间距4mil,线越细,制作难度越大,成本越高,因此,在不必要的情况下,尽量不使用太细的线。电源线越粗越好,一般不小于18mil,尽量使用铺铜皮来增加其可靠性。在能满足可靠性的基础上,尽可能的使板子做的小一些,层数越少,成本越低。铜皮厚度,一般加工在没有要求的情况下是使用1oz的铜,即铜皮厚度是35um(10摄氏度,10mil线宽能通过的最大电流是1A)。同时也可以根据设计要求,增加铜皮厚度,同样,铜皮越后,成本相应增加。还可以采用镀锡、镀金、沉金等工艺,增加连接线的可靠性、导电性、抗老化性。板子厚度一般情况在2mm以下,1.6mm是经常使用的,板子越后,成本相应增加。制板的大小,大小是成本的另一个主要因素,在制作中一定要合理布局、布线,减少非必要的成本。
器件的选择,尽量使用贴片元件,贴片元件体积小,占的地方相对较小,能节省板面空间(要考虑其发热问题,也不要靠太近)。同时,贴片元件相对比较稳定。选择比较常用的元件,容易购买,而且出现问题也比较容易替换。关于有耐压要求的元件(比如电解电容),在满足使用的情况下,选取耐压值相对较小的,能节约部分成本。

以下是工厂加工收费方式:
一般收费计算:(以四层板为例,层数越多价格
工程费:600    光绘费:1.5元/平方厘米    单价:0.18元/平方厘米
1)拼版费:拼版指的是不同的板(如果是相同的板则不算)放在一个文件内,那样则拼版一款加收50元,拼版方式,无论你是以邮票孔,长形 槽,或是直接铣开,都是要收拼版费
2)测试费:除样板外需要收取的测试费为测试点数*板子数量*0.006 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决定。
(样板免费测试)批量可开测试价。
3)沉金费:如是你选择沉金或镀金则多加收100元
4)半孔板:加收150元,即板边上的半孔需要做出孔内有铜的效果的工艺。
5)板厚工程费:就是线路板厚在0.8-1.6之外的板厚,需要增加100元的板厚工程费用
6)可靠性测试:开/短路测试、阻抗测试、可焊性测试、热冲击测试、金相微切片分析
7)铜厚度均为小于或等于1OZ,每大于1OZ,单价需加0.01元/平方厘米.
四、综述
PCB制板时,应首先考虑其设计可行性,根据芯片需求的电压、电流,设计需要的电路,而且在保证各电路能正常工作的情况下,选择PCB的层数以及大小,优化成本。电路正常工作是电路设计的前提条件,在不增加成本的基础上,尽量选择合适的走线路径,让电路达到最优状态。
关于EMC的设计是制作高速板必须考虑的问题,这与PCB设计传统有很多不同,而且,使PCB达到EMC要求会增加相应的成本,需要在今后设计中不断发现问题,不断总结经验,优化EMC问题,尽量降低成本。

网友:
我会一点点,希望在这里可以得到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