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发热帮忙分析一下电路

楼主(2022-08-08):
下面的电路,不复杂,但是就是搞不定,在D2、D3、D4点亮后,U1和U2就发热很厉害,不亮时也不发热。
请各位老师帮分析一下此电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U1接地的二极管是什么作用?另外,POWER输入是12VDC,发热厉害肯定跟电流是扯上关系的,看你的电源架构是12VDC输入,经过U1稳压限流,出来的12V分别给灯和转VCC给芯片供电,电流有计算过是否超限制?U1和U2限流是多少?点亮灯后总电流是多少?应该就能找到问题了。U2是LDO,其热效率是跟降压的压降有关,输入跟输出的压差越大,发热越大。如果核实电流都是合理范围内的,仍发热严重,建议U2更换为降压DCDC

网友:
    假设LED导通压降是2V,那么LED上电流是 (12-2)/470 = 21mA,3个LED就是 63mA。
7805上压降是12-5=7V,7805上的功率就是 7*0.063=0.45W,功率大了自然就发热了。
换成DC/DC效率高就不发热了。

网友:
    7805上压降是12-5=7V,7805上的功率就是 7*0.063=0.45W,功率大了自然就发热了

网友:
    两个解决方案:
    第一个方案,加散热片。
第二个方案,换电路。

网友A:
    加大R2、R3、R4的阻值能管用吗?能把芯片的功耗降下来吗?

网友:
    3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B:
    U1接地的二极管删除,直接接GND

网友:
引用 网友B:
    U1接地的二极管删除,直接接GND

    这个地方上二极管也是人才

网友(2022-09-22):
引用 网友A:
    加大R2、R3、R4的阻值能管用吗?能把芯片的功耗降下来吗?

这个电阻不是限流电阻吗?

网友:
    3个 led应该也发热的厉害吧,
为啥用12v驱动 led呢,同等功率,电压越高,电流越小,
    你可以把u1u2降温,可led亮度也降了。

还有你那个二极管把电压可抬高了0.7也就是12.7v,

    你把原本的电路给大家,才能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
    1N4007是做什么?

网友:
    还没了解那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一个LDO带几个灯,没问题。把发光二极管电流调整到15mA以内

网友:
    回流通路不通,只进不出。不发热才怪。一个水缸只往里面注水,不能放水,会爆的

网友:
没见过那个位置加1N4007的,都是在稳压芯片的输出和输入并二极管,防止输出电压大于输入,倒灌。而且7812,7805,发热其实很正常,不加散热片就是特别烫。

网友:
    短接二极管看看) _1 [+ X4 R3 K- |8 N

网友:
    U1的存在有点奇怪,DC输入本身就是12V了,如果为了防止高压输入,应该用稳压管,这样损耗会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