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共模干扰是怎么产生的?

楼主(2022-08-08):
    开关电源共模干扰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
    主要是通过开关变压器的初次级的寄生电容,还有空间辐射

网友:
    开关电源中的电磁干扰源主要有开关器件、二极管和非线性无源元件。

网友:
    对开关电源来说,开关电路产生的电磁干扰是其主要干扰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