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读写射频卡是什么?它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2-08-08):
    可读写射频卡是什么?它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无线智能卡(又称射频卡)是一种无源(免供电)内藏特殊密匙数码的密码卡,它利用双向无线电射频技术,完成卡的数码识别,亦即代表了持卡人的身份和相关信息。

网友:
    无线智能卡属于无源加密存储器只读方式,其芯片内除带有64bits的加密串行EPROM外,还带有调制码发生器输出端口,与外围射频电路共同组成无线连接式数据的发送。它的最大特点是无需电池供电,依靠无线电磁波提供系统所需的能源。

网友:
    无线智能卡的内部结构,其芯片在出厂前已固化特殊密匙数码群中之一组密码信息。在主机识别系统下登录而成为系统的用户卡,该卡将在主机系统设定的规则下,进行身份识别和各种交易。

网友:
    看看大佬们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