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直接用机械开关串联在火线上来控制220V AC的通断安全吗?

楼主(2022-08-08):
请问直接用机械开关串联在火线上来控制220V AC的通断安全吗?

网友:
我们居家用的灯具开关不就是机械开关吗?你觉得不安全吗?只要耐压和电流强度符合你的要求就可以用。

网友:
你说的是继电器么,要选择电流相当的才可以的。

网友:
墙壁开关楼主总该见过吧,只要选择好合适的电流就行,当然楼主要想用来控制大功率电器或者电动机的话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我们平时用的墙壁开关、进户线的小空气开关,变压器处的大空气开关都是串联火线的,没有什么不安全的呀!但是它们所承受的电流不一样,所以用的地方也不一样。
如果是特殊情况,比如有人触电或者用电器漏电,这种开关不会自动断开,这样就相当危险了。如果考虑漏电的情况,就要用带漏电保护的空气开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