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办法同步后可以保留之前的走线?

楼主(2022-08-08):
从芯片拉到连接器的线画好后,当原理图中连接器pin脚间网络顺序交换后,同步到pcb中后,走好的线全没了,又得重新走一遍,有没有办法同步后可以保留之前的走线?

网友:
办法总是有的,锁住。

网友:
先ECO,在PCB里改好走线,在改SCH,在同步。

网友:
PADS同步掉线确实很不爽,少量的线可以ECO先改再同步,多量的,涉及到大量的,就好麻烦。

网友:
可以在PCB里面ECO的情况下先把原来的NET名字换成你要改的,然后在到原理图,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