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5.0怎么反转元器件

楼主(2022-08-08):
我按Y键光电耦合器没反应还是保持不变。第一次用AD画图,希望大家帮帮忙。

网友:
为什么要反转啊,是要放到背面去吗?改下所属的层就自动反转了。

网友:
鼠标左键选中元件按住不放,按空隔键每次旋转90度,按X键左右翻转,按Y键上下翻转。

网友:
没搞懂反转,是原理图还是PCB图

网友:
xy左右反转会有镜像,一定要注意,不然就嘿嘿嘿了。

网友:
    鼠标选中器件,移动的状态,按Y键或X键 直接按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