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选择CC2530的优势有哪些?

楼主(2022-08-08):
在使用mcu+射频收发模块的SOC设计,这种设计可以让节点更加微小,还有很低的功耗,用CC2530芯片作为核心设计传感器的节点的优势有哪些?

网友:
根据项目实际需求,采用ZigBee这种通信数据量不大、低数据传输率、低成本、低功耗而且具有安全可靠性的这种无线通信技术,做为该无线传感器网络的组网通信方式最为合适。

网友:
CC2530集成单片机、ADC、无线通信模块于一体。与前述系列典型的节点相比,大大提高了单片机与无线通信模块组合时的可靠性,同时也减小了节点的体积与质量。

网友:
CC2530支持最新的ZigBee协议——ZigBee 2007/PRO,而ti之前的SOC射频芯片CC2430/CC2431等不支持ZigBee 2007/PRO协议栈。 ZigBee 2007/PRO相对于以前的协议栈具有更好的互操作性、节点密度管理、数据负荷管理、频率捷变等方面有重大进步,且具有支持网状网络和低功耗特点。 这就使得运用CC2530设计出来的节点通信距离更远,组网性能更稳定可靠。

网友:
CC2530相对于CC2430/CC2431来说性能更优、价格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