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天线是什么?有哪些优缺点?

楼主(2022-08-08):
FPC天线是什么?有哪些优缺点?

网友:
相当于把PCB板上的天线线路拉出来,用其他外部的金属来做天线。通常用于频段复杂的中低端手机和智能硬件产品里。

网友:
适用于几乎所有的小型电子产品,能够做十多个频段的复杂天线,性能好,成本也比较低。

网友:
缺点是需要根据每一款产品单独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