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AM350软件可不可以重新布线?

楼主(2022-08-08):
如果PCB板的某个地方存在大量走线且间距不一致,请问CAM350软件可不可以重新布线?

网友:
有这功能,只是操作以来比较麻烦。现在还有人用CAM350来出菲林,来处理CAM文件吗?我一般只用它来处理原装或打印PDF图片。

网友:
没见过CAM350有这个功能(我对350不是很熟)但是genesis就有这个功能。

网友:
操作有点复杂,还是回到EDA去处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