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ds中关于Zin控件设置

楼主(2022-08-08):
    Zin 控件是看阻抗的,可是默认的控件是Zin1=zin(S11,PortZ1)。各位能否帮小弟解释下如何利用该控件看电路中一点的输入阻抗呢?需要怎么改参数或是有其他测量任意一点阻抗值的方法的?

网友:
    你单独仿真你要看的那部分

网友:
    这不可以的哇,电路是一个整体,怎么单独仿呢?如果把电路分解仿真数据就不对了,这是有源器件不是无源的

网友(2022-09-09):
    这个是多个S 参数时候,为了区分,做的一个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