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与zigBee的技术比较

楼主(2022-08-08):
    向各位高手请教,RFID与zigBee的技术的差异,应用领域,谢谢% X. o& j5 u$ l

网友:
    专门用于长距离识别的的有源RFID系统,不仅读写器往往需要固定位置安装,对RFID卡的方向位置和读写器天线的方向的匹配还有一定的要求,因而系统的灵活性大受限制,而且整个系统(包括有源卡)的成本已经不再便宜。

网友:
    RFID系统中的标签与读写器之间是一种主从关系,它们之间的通信完全依赖于RFID标签耦合或反射出的信号。而要通过这种通信方式来增加通信距离非常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