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磁干扰

楼主(2022-08-08):
    怎么处理能减少(或消除)电磁干扰对单片机的影响?
以电磁铁的吸合为例,我采集信号,电磁铁一动作我接收到的信号就漂了,有时甚至导致液晶直接死机。

网友:
    继电器驱动用光耦隔离,电源隔离,线圈加二极管,规范走线

网友:
    继电器并联一个二极管,把继电器装远一点实验板用铁壳屏蔽

网友:
    继电器放远点喽

网友:
    单片机和继电器之间加驱动芯片

网友:
    EMC一站式解决方案,线上线下都可交流,微信:17674523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