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教程10】疯壳·AI语音人脸识别-WIFI-TCP网络通信

楼主(2022-08-08):
CC3200AI实验教程
——疯壳·开发板系列
WIFI-TCP网络通信

    TCP(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 传输控制协议)是一种面向连接的、可靠的、基于字节流的传输层通信协议,TCP与UDP的主要区别如表1.0.1所示。
    表1.0.1 TCP与UDP的区别

    表1
    此外,TCP与UDP的组成结构也不一样,TCP的组成结构如表1.0.2所示。
    表1.0.2 TCP的组成结构

    表2
    打开Tcp_Socket_Demo,如图1.0.1所示为main函数。

    图1.0.1 main函数
    图1
    和WIFI-UDP小节类似,通过ConfigureSimpleLinkToDefaultState()配置CC3200为STA模式,然后再通过WlanConnect()接入在Common.h中定义的路由器,如图1.0.2所示。

    图1.0.2 路由器相关信息
    图2
    最后通过BsdTcpClient()函数向Tcp服务器发送信息以及接收服务器端发来的信息。
    打开网络调试助手,然后点击打开设置协议类型为“TCP Server”,点击打开。把网络调试助手的“本地主机地址”和“本地主机端口”,填写到程序中定义IP以及端口号处,如图1.0.3所示(注意IP要为16进制);如图1.0.4所示,为网络调试助手打开时的画面。

    图3
    图1.0.3 本地IP及端口号

    图1.0.4 网络调试助手打开
    图4
    编译代码,打开UniFlash,下载bin文件到板子上(下载方法参考GPIO小节)。
    下载完成后,打开UARTA0的“RXD”,以及“CH340G_VCC”即拨码开关拨到“ON”。
    打开串口调试助手,选择相应的串口号,并且把波特率设置为115200bps,点击打开。按下板子上的复位键可看到串口助手打印如图1.0.5所示的信息。可见CC3200已经连接上了指定的路由器以及通过TCP发送了一段消息,如图1.0.6所示。

    图1.0.6 串口助手打印信息
    图5
    此刻网络调试助手也收到CC3200发来的信息,并自动获取到了IP等信息,如图1.0.7所示。

    图1.0.7 网络调试助手收到信息
    图6
    在网络调试助手中输入一串信息,点击发送,如图1.0.8所示,此刻,串口调试助手也把CC3200收到的信息打印出来,并且发送新的一串信息,如图1.0.9所示。

    图1.0.8 网络调试助手发送信息
    图7

    图1.0.9 串口调试助手收到信息
    图8

    文件下载请点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