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B上元器件的布局原则有哪些?

楼主(2022-08-08):
请问PCB上元器件的布局原则有哪些?

网友:
当电路板放到回流焊接炉的传送带上时,元器件的长轴应该与设备的传动方向垂直,这样可以防止在焊接过程中出现元器件在板上漂移或 “竖碑”的现象。

网友:
PCB 上的元器件要均匀分布,特别要把大功率的器件分散开,避免电路工作时PCB 上局部过热产生应力,影响焊点的可靠性。

网友:
双面贴装的元器件,两面上体积较大的器件要错开安裝位置,否則在焊接过程中会因为局部热容量增大而影响焊接效果。

网友:
先大后小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