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无线收发器&8位RISC(精简指令集)MCU SOC芯片Ci2451

楼主(2022-08-08):
Ci2451是一款集成无线收发器和8位RISC(精简指令集)mcu的SOC芯片。主要应用在无线鼠标、无线键盘、无线遥控、体感设备、无线数据传输模块、无线遥控玩具等领域。
01 主要特性
无线收发器特性:
  • 工作在2.4GHz ISM频段。
  • 调制方式:GFSK/FSK。
  • 数据速率:2Mbps/1Mbps/250Kbps。
  • 兼容BLE4.2 PHY&MAC。
  • 接收灵敏度:-80dBm@2MHz。
  • 最高发射功率:11dBm。
  • 最高10MHz三线SPI接口。
MCU 特性:
  • 1Kx14 bits EPROM。
  • 48 bytes SRAM。
  • 集成6个GPIO。
  • 1路8位脉冲宽度调节输出(PWM)。
  • 1个蜂鸣器输出(BZ1)。
  • 内建上电复位电路(POR)。
  • 内建低压复位电路(LVR)。
  • 内建看门狗计数器(WDT)。
  • 双时钟机制,系统可以在高速时钟和低速时钟间切换。
  • 38/57KHz红外线载波频率可供选择,同时载波的极性可配置。
  • 四种工作模式——正常模式(Normal mode)、慢速模式(Slow mode)、待机模式(Standby mode)、睡眠模式(Halt mode)。
  • 6种硬件中断——Timer0上溢出中断、Timer1下溢出中断、WDT中断、PB输入状态改变中断、外部输入中断、低电压侦测中断。
    其他特性:
  • 宽电源电压范围2.1V-3.6V。
  • SOP-8封装,极少外围器件,降低系统应用成本。
  • 超低睡眠功耗4uA(WDT开启,MCU处于睡眠模式,无线收发器处于关断模式)。

02 相关图示

网友A:
此芯片是否可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芯片是否可替代。

您是要替代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