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闸管导通的条件是什么?怎样使晶闸管由导通变为关断

楼主(2022-08-08):
    晶闸管导通的条件是什么?怎样使晶闸管由导通变为关断( {) R2 n: X& @4 E6 V

网友:
    晶闸管导通的条件是阳极承受正向电压,处于阻断状态的晶闸管,只有在门极加正向触发电压,才能使其导通。

网友:
    减小正向阳极电压至一个数值一下,或加反向阳极电压就可以使晶闸管由导通变为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