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检查盲埋孔相交和重叠的Skill!!!感谢!!!

楼主(2022-08-08):
    求一个检查盲埋孔相交和重叠的skill!!!感谢!!!

网友:
    同问求答,请教大神!

网友:
    可以提供一个思路。
    先获取到所有过孔对象,然后foreach循环,获得单个过孔的原点和直径,计算出单个过孔的bBox,使用SelectBox做区域选择,如果选中的有多个过孔,再做进一步是否有重叠的判断。
    即可得到你需要的结果。

网友:
    请参考官方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