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2project添加sch文件异常

楼主(2022-08-08):
    AD22 project添加原理图文件 在目录下打开原理图的时候发现添加了好多字符 如果直接打开原理图文件就是正常的 是设置的问题吗

网友:
    这是没有设置好!

网友:
    存成高版本格式可能会好些。

楼主:
    哪里设置的呢 现在打开project文件 目录里的sch文件名前面加了多了一个[1]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设置的呢 现在打开project文件 目录里的sch文件名前面加了多了一个[1]

工程选项里边,将自动图纸编号不勾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