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请教Sigrity2019的DC报告矛盾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08-08):
如附图所示,疑问如下,求高人解答下!!!
    Q1:Sigrity2019的DC报告中提示fail,但是在sink voltage报告是pass,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Q2:报告中的FAIL_I和AIL_V有何区别?
Q3:如何设置VIA的载流参数才能出现via的载流报告呢?目前默认设置只能看到“Global via current density ”情况,人工排查容易很容易漏掉;

网友A:
    L87上要过4A的电流,器件只允许过2A

楼主:
引用 网友A:
    L87上要过4A的电流,器件只允许过2A

    非常感谢版主!一眼就识破了!牛!

楼主:
    Q4:一般VRM,SINK的DCR值是否需要设置呢?

网友B:
    非专业回答一下:FAIL_I代表电流仿真失败;FAIL_V代表电压仿真失败。一般VRM SINK(包括保险丝磁珠电感等器件)的DCR值需要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专业回答一下:FAIL_I代表电流仿真失败;FAIL_V代表电压仿真失败。一般VRM SINK(包括保险丝磁珠电感等器 ...

    感谢答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