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I 埋孔在文件里转换不了

楼主(2022-08-08):
    焊盘栈里是这样设置的。钻孔对里是这样设置的布线规则是这样设置的。选项里面是这样设置的。但是,在文件里面,不能随意转换钻孔。见图:只能是默认的钻孔。这是怎么回事儿呀,谢谢各位大神的解答。

网友:
    图片呢?看一下是不是没有设置好的问题

楼主:
    谢谢,弄好了。不是设置问题,好像是HDI 埋孔连线后,就不能更改过孔大小和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