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评估板与迪文屏交互,没几行代码就实现一些简单功能,也没那么难!

楼主(2022-08-09):
用STM32评估板与迪文屏做交互,也没那么难! 没几行C代码就可以实现一些简单的功能。跟大家分享下,详细视频和说明请下载附件。

一、评估板使用说明

1、功能

序号

功能

描述

mcu

STM32F103RCT6

I/O

11路I/O

物理按键1:屏幕开关 (KEY1)

物理按键2&3:温度调节(+(KEY2)/-(KEY3))

物理按键4:音乐播放和停止(KEY4)

物理按键5&6(音量+(KEY5)/-(KEY6))

5路LED灯(5路)

LED

工作指示灯

按键

复位按键

电源

5V电源输入

注:可实现的功能:

a.通过屏上的图标来控制5路LED灯的状态(LED灯的开和关来表示状态),上电5路LED熄灭状态。

b. 通过评估板上的物理按键1,来控制亮屏和息屏,上电状态为亮屏状态。

c. 通过评估板上的物理按键2&3,来调节屏幕上的温度指数,上电初始值          25度,以1为步长递增递减,最小0,最大255。

d. 通过评估板上的物理按键4,来控制音乐的播放和停止,上电音乐不播放。

e. 通过评估板上的物理按键5&6来调节音量的大小,上电音量值50,以10为步长递增递减,最小0,最大250。

2、需使用的工具

a.硬件:正点原子Mini STM32开发板(MCU为STM32F103RCT6,串口TTL电平)+面包板手工焊接5路LED和6路按键扩展。

b. 软件:STM32CubeMX+KEIL MDK5。

c.原理图:详见“硬件原理图”文件夹。

d.程序:工程文件在DGUS II工程文件夹中,下载DWIN_SET导入屏中即可。 STM32程序在“MCU_STM32F103RCT6程序”文件夹。

二、硬件及软件介绍

1、硬件原理图:详见“硬件原理图”文件夹

(1)硬件接口定义:

功能

对应STM32F103的IO

KEY1(屏幕亮度开关)

PB10

KEY2(温度+)

PB11

KEY3(温度-)

PB12

KEY4(播放/停止)
PB13

KEY5(音量+)
PB14

KEY6(音量-)

PB15

LED1
PC10

LED2

PC3

LED3

pc2

LED4

PC0

LED5
PC13

TXD2(触摸屏端子显示)
PA10

RXD2(触摸屏端子显示)

PA9

(2)硬件原理图:

图1:STM32F103原理图

图2:LED及KEY原理图

2、软件程序

界面工程文件在“DGUS_II工程”文件夹中。STM32程序在“MCU_STM32F103RCT6程序”文件夹中。

(1)界面工程
LED1图标:0X1000
LED1按键:0X1200
LED2图标:0X1001
LED2按键:0X1201
LED3图标:0X1002
LED3按键:0X1202
LED4图标:0X1003
LED4按键:0X1203
LED5图标:0X1004
LED5按键:0X1204
音量显示框地址:0X1210
温度显示框地址:0X1110

(2)MCU程序
1).main():硬件初始化,触摸屏初始化,按键扫描,接收触摸屏数据处理
intmain(void)
{
uint8_ti;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while(1)
{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1,&usart1_data,1);
if(UP_POWER_FLAG==0)//上电初始化触摸屏
{
UP_POWER_FLAG=1;
HMI_SEND_BUF[0]=TEMP;
PLC_Data_Wr2HMI(0X1110,0,1);
delay_ms(100);
HMI_SEND_BUF[0]=VOLUME;
PLC_Data_Wr2HMI(0X1210,0,1);//ÒôÁ¿ÏÔʾ
delay_ms(100);
WRITE_HMI(0X00A1,VOLUME,0x00,0,0,2);//ĬÈÏÒôÁ¿50
delay_ms(100);
for(i=0;i<5;i++)

HMI_SEND_BUF=0;

for(i=0;i<20;i++)
{
usart1_rxBuf=0x00;
}
HMI_HANDLEFLAG=0;
}
if(PLAY==1)//监测是否播放完音乐
{
READ_HMI(0x00a1,1);
delay_ms(100);
if(HMI_HANDLEFLAG)
{
if(usart1_rxBuf[8]==0)

PLAY=0;
for(i=0;i<50;i++)
{
usart1_rxBuf=0x00;
}
usart1_counter=0;
}
}

SCAN_KEY(0);//按键扫描
if(HMI_HANDLEFLAG)//接收触摸屏数据处理
{
HMI_HANDLEFLAG=0;
CLOSE_OPEN_IO(0x01);
CLOSE_OPEN_IO(0x02);
CLOSE_OPEN_IO(0x03);
CLOSE_OPEN_IO(0x04);
CLOSE_OPEN_IO(0x05);
for(i=0;i<50;i++)

usart1_rxBuf=0x00;
}
usart1_counter=0;

2).PLC_Data_Wr2HMI():数据写入触摸屏变量寄存器
voidPLC_Data_Wr2HMI(uint16_tHMI_start_addr,uint16_tPLC_return_data_start_addr,uint8_tlen)
{
uint8_ti;
usart1_txBuf[0]=0x5a;
usart1_txBuf[1]=0xa5;
usart1_txBuf[2]=len*2+3;
usart1_txBuf[3]=0x82;
usart1_txBuf[4]=((uint8_t)(HMI_start_addr>>8))&0XFF;
usart1_txBuf[5]=(uint8_t)(HMI_start_addr&0XFF);
for(i=0;i<len;i++)
{
usart1_txBuf[i*2+6]=((HMI_SEND_BUF[i+PLC_return_data_start_addr]>>8)&0xff);
usart1_txBuf[i*2+7]=(HMI_SEND_BUF[i+PLC_return_data_start_addr]&0xff);

HAL_UART_Transmit(&huart1,usart1_txBuf,len*2+6,10);//串口发送
}
3).WRITE_HMI():数据写入触摸屏寄存器
voidWRITE_HMI(uint16_taddr,uint8_tdata1,uint8_tdata2,uint8_tdata3,uint8_tdata4,uint8_tlen)
{
usart1_txBuf[0]=0x5a;
usart1_txBuf[1]=0xa5;
usart1_txBuf[2]=len*2+3;
usart1_txBuf[3]=0x82;
usart1_txBuf[4]=(uint8_t)((addr>>8)&0xff);
usart1_txBuf[5]=(uint8_t)(addr&0xff);
usart1_txBuf[6]=data1;
usart1_txBuf[7]=data2;
usart1_txBuf[8]=data3;
usart1_txBuf[9]=data4;
HAL_UART_Transmit(&huart1,usart1_txBuf,len*2+6,20);
}
4).READ_HMI():读触摸屏寄存器数据
voidREAD_HMI(uint16_taddr,uint8_tnum)
{
usart1_txBuf[0]=0x5a;
usart1_txBuf[1]=0xa5;
usart1_txBuf[2]=0x04;
usart1_txBuf[3]=0x83;
usart1_txBuf[4]=(uint8_t)((addr>>8)&0xff);
usart1_txBuf[5]=(uint8_t)(addr&0xff);
usart1_txBuf[6]=num;

HAL_UART_Transmit(&huart1,usart1_txBuf,7,20);
}
5).CLOSE_OPEN_IO():开关LED
voidCLOSE_OPEN_IO(uint8_thmi_key_value)
{
uint8_ti;
if(usart1_rxBuf[7]==0x00&&usart1_rxBuf[8]==hmi_key_value)//LED1
{
if(LED_FLAG[hmi_key_value-1]==0)
{
if(hmi_key_value==0x01)
{
HAL_GPIO_WritePin(GPIOC,GPIO_PIN_10,GPIO_PIN_RESET);//开LED1
}
if(hmi_key_value==0x02)
{
HAL_GPIO_WritePin(GPIOC,GPIO_PIN_3,GPIO_PIN_RESET);//开LED2
}
if(hmi_key_value==0x03)

HAL_GPIO_WritePin(GPIOC,GPIO_PIN_2,GPIO_PIN_RESET);//开LED3
}
if(hmi_key_value==0x04)
{
HAL_GPIO_WritePin(GPIOC,GPIO_PIN_0,GPIO_PIN_RESET);//开LED4
}
if(hmi_key_value==0x05)
{
HAL_GPIO_WritePin(GPIOC,GPIO_PIN_13,GPIO_PIN_RESET);//开LED5
}
LED_FLAG[hmi_key_value-1]=1;
}
elseif(LED_FLAG[hmi_key_value-1]==1)
{
if(hmi_key_value==0x01)
{
HAL_GPIO_WritePin(GPIOC,GPIO_PIN_10,GPIO_PIN_SET);//关LED1
}
if(hmi_key_value==0x02)

HAL_GPIO_WritePin(GPIOC,GPIO_PIN_3,GPIO_PIN_SET);//关LED2
}
if(hmi_key_value==0x03)

HAL_GPIO_WritePin(GPIOC,GPIO_PIN_2,GPIO_PIN_SET);//关LED3
}
if(hmi_key_value==0x04)
{
HAL_GPIO_WritePin(GPIOC,GPIO_PIN_0,GPIO_PIN_SET);//关LED4
}
if(hmi_key_value==0x05)
{
HAL_GPIO_WritePin(GPIOC,GPIO_PIN_13,GPIO_PIN_SET);//关LED5
}
LED_FLAG[hmi_key_value-1]=0;
}
for(i=0;i<9;i++)
{
usart1_rxBuf=0xff;
}
for(i=0;i<5;i++)
{
HMI_SEND_BUF=LED_FLAG;
}
PLC_Data_Wr2HMI(0X1000,0,5);//发送LED状态到触摸屏,改变LED显示图标;
delay_ms(50);
}

6).CLOSE_OPEN_IO():开关LED
voidSCAN_KEY(uint8_tio_key_value)
{
uint8_ti;
if(HAL_GPIO_ReadPin(GPIOB,GPIO_PIN_10)==GPIO_PIN_RESET)//KEY1按下
{
delay_ms(150);//去抖
if(HAL_GPIO_ReadPin(GPIOB,GPIO_PIN_10)==GPIO_PIN_RESET)
{
if(HMI_FLAG[0]==0)
{
WRITE_HMI(0X82,0x00,0x00,0,0,1);//熄灭屏幕
HMI_FLAG[0]=1;
}elseif(HMI_FLAG[0]==1)
{
WRITE_HMI(0X82,0X64,0x00,0,0,1);//点亮屏幕
HMI_FLAG[0]=0;
}
}
for(i=0;i<50;i++)
{
usart1_rxBuf=0x00;
}
usart1_counter=0;
}
if(HAL_GPIO_ReadPin(GPIOB,GPIO_PIN_11)==GPIO_PIN_RESET)//KEY2按下
{
delay_ms(150);//去抖
if(HAL_GPIO_ReadPin(GPIOB,GPIO_PIN_11)==GPIO_PIN_RESET)
{
TEMP+=1;
HMI_SEND_BUF[0]=TEMP;
PLC_Data_Wr2HMI(0X1110,0,1);//温度+
}
for(i=0;i<50;i++)

usart1_rxBuf=0x00;

usart1_counter=0;
}
if(HAL_GPIO_ReadPin(GPIOB,GPIO_PIN_12)==GPIO_PIN_RESET)//KEY3按下
{
delay_ms(150);//去抖
if(HAL_GPIO_ReadPin(GPIOB,GPIO_PIN_12)==GPIO_PIN_RESET)
{
TEMP-=1;
HMI_SEND_BUF[0]=TEMP;
PLC_Data_Wr2HMI(0X1110,0,1);//温度-
}
for(i=0;i<50;i++)
{
usart1_rxBuf=0x00;
}
usart1_counter=0;
}
if(HAL_GPIO_ReadPin(GPIOB,GPIO_PIN_13)==GPIO_PIN_RESET)//KEY4按下
{
delay_ms(150);//去抖
if(HAL_GPIO_ReadPin(GPIOB,GPIO_PIN_13)==GPIO_PIN_RESET)
{
if(PLAY==0)

WRITE_HMI(0X00A0,0X00,0x0E,0,0,1);
PLAY=1;//播放
}elseif(PLAY==1)

WRITE_HMI(0X00A0,0X00,0x00,0,0,1);
PLAY=0;//停止
}
}
for(i=0;i<50;i++)

usart1_rxBuf=0x00;
}
usart1_counter=0;

if(HAL_GPIO_ReadPin(GPIOB,GPIO_PIN_14)==GPIO_PIN_RESET)//KEY5按
{
delay_ms(150);//去抖
if(HAL_GPIO_ReadPin(GPIOB,GPIO_PIN_14)==GPIO_PIN_RESET)
{
if(VOLUME<250)

VOLUME+=10;
WRITE_HMI(0X00A1,VOLUME,0x00,0,0,2);//音量+
delay_ms(50);
HMI_SEND_BUF[0]=VOLUME;
PLC_Data_Wr2HMI(0X1210,0,1);//写当前音量到触摸屏
delay_ms(50);

}
for(i=0;i<50;i++)
{
usart1_rxBuf=0x00;

usart1_counter=0;
}
if(HAL_GPIO_ReadPin(GPIOB,GPIO_PIN_15)==GPIO_PIN_RESET)//KEY6按下
{
delay_ms(150);//去抖
if(HAL_GPIO_ReadPin(GPIOB,GPIO_PIN_15)==GPIO_PIN_RESET)

if(VOLUME>=10)
{
VOLUME-=10;
WRITE_HMI(0X00A1,VOLUME,0x00,0,0,2);//音量-
delay_ms(50);
HMI_SEND_BUF[0]=VOLUME;
PLC_Data_Wr2HMI(0X1210,0,1);//写当前音量到触摸屏
delay_ms(50);
}
}
for(i=0;i<50;i++)
{
usart1_rxBuf=0x00;
}
usart1_counter=0;
}

}

7).delay_ms():延时函数,不精确慎用
voiddelay_ms(uint16_tnms)
{
uint16_ti,j;
for(i=0;i<nms;i++)
{
for(j=0;j<10000;j++)
{
;
}
}

8).USART1_IRQHandler():数据接收中断
voidUSART1_IRQHandler(void)
{
HAL_UART_IRQHandler(&huart1);
if(usart1_rxBuf[0]==0x5a&&usart1_rxBuf[1]==0xa5&&usart1_rxBuf[2])
{
if(usart1_counter>=3&&usart1_counter<(usart1_rxBuf[2]+3))
{
usart1_rxBuf[usart1_counter]=usart1_data;
usart1_counter++;
}
if(usart1_counter>=3&&usart1_counter>=(usart1_rxBuf[2]+3))
{
HMI_HANDLEFLAG=1;//接收完成标志

}
if(usart1_counter<3)
{
usart1_rxBuf[usart1_counter]=usart1_data;
usart1_counter++;
}
if(HMI_HANDLEFLAG)
{
usart1_counter=0;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1,&usart1_data,1);//开接收中断
}

网友:
感谢,这东西好啊。学习学习

网友:
谢谢,看到了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