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容器的故障处理

楼主(2022-08-09):
(1)当电容器爆炸着火时,就立即断开电源,并用砂子和干式灭火器灭火。
(2)当电容器的保险熔断时,应向有关人员汇报,待取得同意后再拉开电容器的断路器。
切断电源对其进行放电,先进行外部检查,如套管的外部有无闪络痕迹,外壳是否变形,漏油及接地装置有无短路现象等,并摇测极间及极对地的绝缘电阻值,检查电容器组接线是否完整、牢固,是否有缺相现象。
如未发现故障现象,可换好保险后投入。
如送电后保险仍熔断,则应退出故障电容器,而恢复对其余部分送电。
如果在保险熔断的同时,断路器也跳闸,此时不可强送。须待上述检查完毕换好保险后再投入。
(3)电容器的断路器跳闸,而分路保险未断,应先对电容器放电三分钟后,再检查断路器电流互感器电力电缆及电容器外部等。
若未发现异常,则可能是由于外部故障母线电压波动所致。
经检查后,可以试投;否则,应进一步对保护全面的通电试验。
通过以上的检查、试验,若仍找不出原因,则需按制度办事,对电容器逐渐进行试验。
未查明原因之前,不得试投。
(4)由于电容器的两极具有剩留残余电荷的特点,首先应设法将其电荷放尽,否则容易发生触电事故。
处理故障电容器时,首先应拉开电容器组的断路器及其上下隔离开关,如采用熔断器保护,则应先取下熔丝管。此时,电容器组虽已经过放电电阻自行放电,但仍会有部分残余电荷,必须进行人工放电。
放电时,要先将接地线的接地端与接地网固定好,再用接地棒多次对电容器放电,直至无火花和放电声为止,最后将接地线固定好。
同时,还应注意,电容器如果有内部断线、熔丝熔断或引线接触不良时,其两极间还可能会有残余电荷,而在自动放电或人工放电时,这些残余电荷是不会被放掉的。
因而,运行或检修人员在接触故障电容器前,还应戴好绝缘手套,并用短路线短接故障电容器的两极以使其放电。
另外,对采用串联接线方式的电容器还应单独进行放电

网友:
电容在不使用时就要将电荷放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