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legro导Gerber时弧形板框异常的处理

楼主(2022-08-09):
    allegro在导出Gerber时,弧形板框变成直线。经过查找发现是Allegro的gird设置问题,因为频繁中英尺寸切换,导致最初的gird发生变化,由0.05mil分辨率变成95mil,更改后重新导出即正常

    异常板型

    异常板型

    正常板型

    正常板型

网友A:
    allegro不建议切换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egro不建议切换单位

要配合结构看孔和位置呀,他们都是mm

网友(2023-02-22):
    所以设计当中还是以毫米为单位设计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