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开关电源中数字GND和功率部分GND怎么处理?

楼主(2022-08-09):
请教下开关电源中数字GND和功率部分GND怎么处理?需要用oΩ电阻或者磁珠连接两部分GND吗?

网友:
    :hug::hug::hug::hug::hug:

网友:
一般用ohom电阻吧,因为磁珠的频率特性利用不好反而会恶化早上,建议可以留几处0ohm电阻位用作调试。

网友:
    一般用个0R电阻就可以。

网友:
    可以用一个222隔开。

网友:
    最好是进行隔离,防止干扰到控制回路。

网友:
    数字地和功率地做好分割,使其接到输入电源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