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锡裂PCB 焊盘下陷的问题

楼主(2022-08-09):
PCB是双层镀锡板,在使用一个月左右,发现功能不良,发现是IC脚的位置出现锡开裂问题,同时发现相应位置也有焊盘下陷(凹型)的问题。今天发现是一些接地/接电源的IC脚会出现这种情况,普通的信号脚则不会。PCB工作温度大约是70-80℃,现在考虑是否热应力造成。或者PCB设计/工艺的问题?想问问是否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PCB板下陷那肯定存在严重问题,锡开裂如果是与焊盘接触面裂开,那还是PCB板问题、如果锡裂开位置随机的,那考虑是否是锡膏问题。

网友:
    可能是锡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