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添加电容的时候,怎么知道是什么材质的?

楼主(2022-08-09):
请问:在AD中,添加电容的时候,怎么知道是添加的电容是什么材质的,在哪里查看呢?

网友:
电容不分材质,只有购买的时候才会体现出来。

网友:
采购的时候自己选择。

网友:
在打板的时候是不是要跟打板方提这个要求。

网友:
这个要自己标注吧?

网友:
自己买的时候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