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性印制电路板和挠性印制电路板的区别有哪些?

楼主(2022-08-09):
刚性印制电路板和挠性印制电路板的区别有哪些?

网友:
刚性就是不能弯曲(就是铝基板或FR4 PCB),挠性就是可以弯曲(就是软PCB)。

网友:
一个硬的,一个软的能变形的,这是最简单的理解。

网友:
材料啊还有性能体积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