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源作为系统核心,选择时如何保证其可靠性?

楼主(2022-08-09):
请问电源作为系统核心,选择时如何保证其可靠性?

网友:
电源电压应力是保证电源可靠性的一个重要指标,所以我们设计时必须要考虑到器件要承受的最大电压。

网友:
在满足器件热应力的前提下,选择合适额定电流值的器件方可保证电源可靠性要求。

网友:
我们设计电源时必须要保证反馈环路的稳定。

网友:
我们在设计反激变压器以及一些储能电感时,设定最大磁通量Bm尤为关键。由于电源起机和短路保护时最大磁通量Bm大于稳态工作时的Bm,所以我设定变压器的Bm时需要预留足够的裕度。

网友:
对于半桥、全桥和LLC谐振等一些H桥或半H桥的拓扑电源,PWM的死区时间设定对电源可靠性至关重要。

网友:
电源的软启动对降低场效应管和输出二极管的尖峰电压和尖峰电流有很大帮助,从而降低了其电压应力和电流应力。但是对于LLC谐振电源来说,软启动对电源起机的可靠性非常关键。因为LLC电源的IC是通过高频扫描的方式启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