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是一层线路,为什么我用CAM350导入gerber文件后是很多层?

楼主(2022-08-09):
明明是一层线路,为什么我用CAM350导入gerber文件后是很多层?

网友:
是因为gerber是一个复合文件,是有多个单层复合而成。

网友:
目前使用CAM350 9.5以上版本导入可以自动复合为单层,至于以下的版本都是自动生成复合层,并生成复合关系。

网友:
没有复合层,你导入的层里面有负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