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的功率够吗,请老师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22-08-09):
    如下图是一贴片电阻两端的脉冲电压波形,电阻的功率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
    电阻阻值是多少

网友:
    电阻多大数值?只知道两端电压42V以及脉冲占空比是不够的。

网友:
    连阻值都没有,如何判断!

网友A:
前幾天同事講的故事!

    你會認為是對的,是因為你深信它是對的!

公司請理級主管出些考題給來面試的人。

    有一個主管便出了一題,一個 5V / 1A、100ms 的單一脈波,其功率是幾 Watt?

    該主管提供的標準答案是,P = V × I = 5V × 1A = 5W。

這個考題用了好幾年,而且我們也可能用這個考題,刷掉一些前來面試的人。直到有一天大家閒聊時,有人提出疑問。

    P = V × I

電壓 V 的單位是伏特(Volt),而電流 I 的單位是安培Ampere)。但培(Ampere)又可以再換算為電荷流量庫倫 ∕ 秒(Coulomb / Second)。其實安培Ampere)這個單位是蘊含時間的概念在裏面的,所以算法是否應該考慮 100ms 的脈波寬度,答案是否應為 P = V × I = 5V × 1A × 0.1 sec = 0.5W?

    從此之後,這考題便被從面試考題中移除,但那些不幸因這一題被刷掉的人,是否顯得有些無辜?(幸好他們也不知道原因。^_^)

有時候,我們會認為自己是對的是因為我們深信它是對的!(信我者得永生)

換個思維,或許會得到不一樣的答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幾天同事講的故事!

功率是和时间相关的,100ms的单一脉波在1s和2s的平均功率是不一样的,只能说这个总能量是一定的。问题本身的问法没标明多少时间范围内就是有问题的。

    我只是覺得很巧,剛好想到這笑話,沒別的意思!^_^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幾天同事講的故事!

狗哥,其实如果只考虑单一脉冲的话,是不是就V*I是正确了,你说电流I用Q/t表示,但是七个基本物理单位中不包含库伦在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率是和时间相关的,100ms的单一脉波在1s和2s的平均功率是不一样的,只能说这个总能量是一定的。问题本 ...

    而且像高能脉冲那种,除了用多少焦耳表示也会用多少的单脉冲功率吧,只是个人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