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我也有个程序出不来仿真结果,大神能不能帮助帮助?

楼主(2022-08-09):
N = 33;
H =[ones(1,9),0.4,zeros(1,15),0.4,ones(1,9)]; %确定抽样点的幅度
k = 0:N-1;
A =exp(-j*pi*k*(N-1)/N); %抽样点相位大小
HK =H.*A; %求抽样点的H(k)
hn =ifft(HK,N); %求出FIR的单位冲激响应h(n)
freqz(hn,1,256); %画出幅频相频曲线
figure(2);
stem(real(hn),'.'); %绘制单位冲激响应的实部
line([0,35],[0,0]);xlabel('n');ylabel('Real(h(n))');

网友:
    你这个程序可这样改:
    N = 35;
H =[ones(1,9),0.4,zeros(1,15),0.4,ones(1,9)]; %确定抽样点的幅度
    k = 0:N-1;
    A =exp(-1i*pi*k*(N-1)/N); %抽样点相位大小
HK =H.*A; %求抽样点的H(k)
    hn =ifft(HK,N); %求出FIR的单位冲激响应h(n)
freqz(hn,1,256); %画出幅频相频曲线
    figure(2);
    stem(real(hn),'.'); %绘制单位冲激响应的实部
line([0,35],[0,0]);xlabel('n');ylabel('Real(h(n))');

网友:
    可以试一下楼上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