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atlab如何画出函数中含有多个变量的图像?

楼主(2022-08-09):
    用matlab如何画出函数中含有多个变量的图像?

网友:
    同时按住Ctrl+N键新建M文件,在其中编写程序读取文档中所需的数据,然后对数据进行所需处理。

网友:
    画图使用plot(x,y,'k'语句,其中x处放置自己定义的横坐标变量即自变量,y处放置自己定义的纵坐标变量即因变量双引号中可以定义图像的颜色和每点是用*,+还是o描出来。根据自己的需要编辑需要的plot语句特别需要注意一点就是,未定义点形时,MATLAB默认将点连成线。

网友:
    当需要将后面绘制的图叠加至之前的图时,一定不要忘记使用 'hold on'语句,否则绘制后面的图时前面的图就会被覆盖,无法将多图画至同一坐标下进行比较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