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在CAN中的另一个设备一上电就会导致我的程序发送不出握手信息?

楼主(2022-08-09):
求解在CAN中的另一个设备一上电就会导致我的程序发送不出握手信息?

网友:
CAN网络里另外一个设备上电,CAN信息发不出去,有没有调试一下程序是卡在哪里了?还是发送完成了设备没接收到?
另外程序发送不出握手信息,是用CAN上位机监控的么,还是说靠设备没接收到判断的。

网友:
    是用CAN分析仪监控的通信报文情况。
我的设备每隔1秒发送一条握手信息,另一个设备一上电,CAN分析仪就监控不到握手信息了,秒钟后又可以收到了。

网友:
    调试一下看看呢,看是程序卡住了还是其他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