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在proteus中怎么找?

楼主(2022-08-09):
电解电容在proteus中怎么找?

网友:
电解电容有很多的,但有一个通用的,用这个通用的就行。放置后,双击容量值就可以修改了

网友:
1.把元件放到工作区中,右击元件,选择Decompose。
2.双击元件的一个引脚,在Pin Name 中可以看出正负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