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及其外接芯片的电压控制芯片有没有什么通用的选用技巧?

楼主(2022-08-09):
有各种通信模块,信号采集模块执行模块等都需要稳定供电,那么在选用的时候怎么知道哪些稳压芯片适合呢?如果和主芯片IO口电压一致,是否可以直接用芯片带负载?

网友:
如果单片机选择推挽输出的话,有一部分的外部芯片是可以驱动的,但是如果有条件的话不要这样做,如果用单片机的io作为供电的话,外部器件启动的时候可能会使电流瞬间增大,这对于单片机的稳定工作有影响,外部供电的稳压芯片的话转3.3v、5V的芯片有很多,低压差的ldo型号也有很多,不知道型号话可以直接淘宝,(个人用到的,xl1509,ao3401,1117等)主要选型的时候还是要看负载所需要的电流大小而定,避免"大材小用"

网友:
想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