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闸管的触发电压是多少才能导通,怎么个触发法,电流是要直流还是要交流?

楼主(2022-08-09):
    晶闸管的触发电压是多少才能导通,怎么个触发法,电流是要直流还是要交流?

网友:
      晶闸管的触发电压和电流在技术指标上都有查,大小功率管子不一样的,普通小功率晶闸管的脉发电流10mA左右,电压3V左右,只要触发电流大于这个晶闸管的触发值就导通,每一只管子都不太一样,为了能够使触发导通时间上的准确和可靠,以及节省触发电源的功率,一般都采用足够大的尖脉冲(如电压大于5V,电流大于20mA)。

网友:
    对于单向晶闸管,触发电流必须是由触发极G正向流到阴极K,而双向管的触发电流方向就没有要求了,G 与T1之间电流双向都可,不过一般设计时要考虑尽量触发G和T2电压在同一个象限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