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m文件出现下划线,无法在其他地方输入

楼主(2022-08-09):
matlab m文件出现下划线,无法在其他地方输入

网友:
    被选中后是无法进行操作。matlabm文件出现下划线,是因为被选中了,可以通过句柄使用matlabm(hlegInterpreternone)关闭解释器就可以在其他地方进行输入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matlabm文件出现下划线,是因为被选中了,可以通过句柄使用matlabm(hlegInterpreternone)关闭解释器就可以在其他地方进行输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