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源线上加磁环可以解决EMC谐波电流的问题吗?

楼主(2022-08-09):
请问电源线上加磁环可以解决EMC谐波电流的问题吗?

网友:
    电网谐波基本上不可能,你所说的EMC谐波电流指的是?

网友:
    可以改善

网友:
    用导磁率高的材料对磁场进行屏蔽,还不会影响电路正常工作,解决EMC应该是EMC电磁兼容滤波器吧?

网友:
    无法根治,可以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