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AYOUT里面可以把单独的一个元件的焊盘设置成热焊盘吗?

楼主(2022-08-09):
请问LAYOUT里面可以把单独的一个元件的焊盘设置成热焊盘吗?

网友:
你可以先用Keepout不要敷铜,然后手工画两条线连起来。

网友:
PADS的在要做的焊盘弄个阻焊框,再画十字线就行呢。

网友:
再画十字线就行了。

网友:
各位升级到VX2.6   已经可以对单独焊盘设置热焊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