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问PCB中各层的含义是什么?

楼主(2022-08-09):
新手请问PCB中各层的含义是什么?

网友:
顶层信号层主要用来放置元器件,对于双层板和多层板可以用来布置导线或覆铜。

网友:
内层仅用于多层板,这些层一般连接到地和电源上,成为电源层和地层,也具有电气连接作用,也是实际的铜层,但该层一般情况下不布线,是由整片铜膜构成。

网友:
丝印层:包括顶层丝印层和底层丝印层。

网友:
锡膏层指我们可以看到的露在外面的表面贴装焊盘,也就是在焊接前需要涂焊膏的部分。所以,这一层在焊盘进行热风整平和制作焊接钢网时也有用。

网友:
PCB中各层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