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柔性电路板适合做四层板吗?

楼主(2022-08-09):
fpc柔性电路板适合做四层板吗?

网友:
请教大神,同问求答。

网友:
四层板做成fpc柔性板不合适,fpc柔性板一般只适合做一些简单的线路。

网友:
fpc柔性板不适宜打太多过孔,弯折对过孔有影响,可能会导致开路。四层板肯定少不了大量的过孔,甚至盲孔,建议还是采用硬的基板如玻纤板等。

网友:
    看具体用途,并不是不适宜打太多孔,有的FPC不是整块都弯折,注意弯折区少打孔,其他区域打孔走线无影响,可以做4层板,可以做盲孔,也可以打大量的孔,但要根据具体用途和要求去做优化和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