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仿真,阻抗怎么添加

楼主(2022-08-09):
    芯片输出阻抗是116+j*41,仿真芯片输出到天线这段电路,负载怎么添加

网友:
    把源的阻抗设成116+j*41就是了

网友:
    更正楼主的说法:应该是芯片的最佳负载阻抗是116+j*41。
    将源阻抗设置为116-j*41,设置差分端口,就可以仿真了。巴伦和匹配原件要考虑器件的分布参数,会更准确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