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什么东西存在的电磁兼容现象?

楼主(2022-08-09):
什么东西存在的电磁兼容现象?$ i$ C- v; r4 q7 l

网友:
    只要是用电设备,都存在电磁兼容问题,只不过是不同的设备,存在的电磁兼容问题大小不同,整改的难度也不一样。现在比较常见的存在电磁兼容问题的设备有:变频器、伺服、变频家电、LED灯、电脑显示器等等。

网友:
    用电设备都存在这种电磁兼容问题